[Kinetis] KL25 比较器HYSTCTR位什么作用?(已解决)

楼主(2013-12-18):
以前玩单片机时,为了测量类似正弦波信号频率,都是在外部搭比较器电路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方波信号再测量频率的。
最近看KL25芯片参考手册时发现,原来芯片里面已经做了模拟比较器。

但是CMPx_CR0寄存器里有个HYSTCTR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有谁知道的不?

网友A:
这一位是用来设置比较器输入磁滞的.

网友B:
你可以上网搜索一下迟滞比较器,这个位可以让你选择不同的迟滞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不知道这个Level意味着什么
第三章的Chip Configuration里也没见到详细描述

你要看清楚寄存器英文描述啊
最后那句让你去数据手册Data Sheet看,不是让你去Chip Configuration看。
我给你截了张数据手册里那部分图,你看下:

楼主:
模电没学好,不知道这个5mV、10mV对于输入输出会有什么影响。
上网搜了一堆模电书上的计算公式,不知道在说什么

网友A:
这个level就是比较器的磁滞.比较器的磁滞数值根据选择的level不同,值也不同.比较器磁滞的作用就是确保缓慢变化的电压或稍有噪声的电压不会导致比较器输出在两个输入电压几乎相等时振荡。不知道楼主明白了吗?

网友A:
不同的磁滞等级,磁滞的电压就不同,效果也不同.如果比较器外部的噪声比较大,就需要选用较高的磁滞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电没学好,不知道这个5mV、10mV对于输入输出会有什么影响。
上网搜了一堆模电书上的计算公式,不知道在说 ...

同意楼上的。
给你看个网上找的图,应该就清楚了。

楼主:
额 这个图我看懂了。
改天我测试下,是不是和这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