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官网提供的JTAG编程源码使用问题

楼主(2013-12-18):
最近移植了TI官网的JTAG编程源码,测试时候遇到个问题。有谁用过的帮忙解解围,先谢谢了。

测试用了3个型号的芯片:MSP430F149、MSP430F247、MSP430F449。这三个芯片容量都小于64K,所以对应TI提供的源码包为Replicator430。
测试结果:除了“快速读取内存”接口有异常,其他接口均可正常实现。
异常现象:MSP430F247这个型号可以正确读取,其余两个芯片读取的数据都错误(使用速度较慢的普通内存读取接口可以正确读取数据)。初步确定问题可能在SetPC()这个接口,没有正确设置内存读取的开始地址。

有没有谁用过TI的这份源码,遇到这种问题?或者知道哪个接口可以读取器件当前PC值的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源码,我一般用MSP430ware里面的源码。楼主能否上传一下这个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源码,我一般用MSP430ware里面的源码。楼主能否上传一下这个源码? ...

文件太大,上传不了。给了个链接地址,劳烦下载一下。
www。ti。com/lit/zip/slau320
权限太低,不能发URL,把中文句号换成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