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tvs二极管和tvs变阻器是一样的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19):
听着名字不太一样,tvs二极管是瞬态抑制器,保护电路用的,TVS变阻器不是这个作用吧

楼主:
tvs管我知道,tvs变阻器也是刚看到的名词,没有查到具体的解释。

网友B:
TVS 变阻器 可能就是类似于压敏电阻原理的器件。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2015-03-18):
是不是压敏电阻的另外一种叫法?

网友E:
TVS二极管和TVS变阻器完全不同,这两种器件放在一起其实是有打顿号的,用于静电防护的元件有:TVS二极管、变阻器、MOV 等等。用于静电保护的变阻器一般是片式压敏电阻。

网友F(2015-10-15):
tvs二极管是瞬态抑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