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研讨会:嵌入式设计调试技术与高级时频域联合分析

楼主(2013-12-18):
主 题:嵌入式设计调试技术与高级时频域联合分析

演讲人:焦宝春

时 间:2013-12-19 10:00:00

简 介:当今嵌入式设计的工作频率越来越高,大量与射频相关的技术广泛使用。随着系统时钟频率的升高和高速总线接口的使用,突发性的EMI问题也日趋严重。设计人员常常面对必须将时域信号与射频信号综合分析的难题。传统的示波器和频谱分析设备不能有效地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发现产生故障的根源。来自罗德与施瓦茨公司最新的示波器技术,具有强大的模拟、数字和总线信号的分析功能。更为独特的是集成了数字下变频技术、重叠FFT算法,配合高精度的ADC和低底噪的模拟前端,可以实现实时频谱分析功能。结合模拟通道和数字通道的时域联合触发,R&S示波器可以提供独特的故障调试手段,成为时域和频域联合分析的有力工具。

会议现场接口http://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148  (2013.12.19 10:00后才可以进入)
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网友A:
今天忘记了。。哎

网友B:
模拟通道和数字通道的时域联合触发和普通示波器的触发方式不一样吗

专家回复:触发方式没有大的区别,在混合信号分析时,模拟通道的信号和数字通道的信号都可以做为触发源,普通示波器只有模拟通道,只能是用模拟通道昨触发源。对于混合信号示波器,有更多地触发类型,如根据各种数字总线和码型的触发

网友B:
高频分析要注意那些问题?

专家回复: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要看你需要对哪些参数作分析。一般而言,如果对信号的频域或调制特性作分析,频谱分析仪或信号分析仪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对信号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做分析,需要用到高带宽的示波器。使用示波器分析时,要注意示波器和探头组成的测试系统有足够的带宽和采样率,测试系统的抖动要足够小,需要眼图或抖动等分析功能。

网友B:
嵌入式设计和430比较,

专家回复: 请您问的再具体点

网友B:
R&S示波器与泰克等MSO系列示波器相比,特点如何,价格有优势吗?毕竟十几万一台

专家回复:R&S示波器的优势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模拟前端技术优秀,底噪很小。在最小量程可以提供全带宽。同类的Tek示波器的底噪要大于R&S一倍以上,且1mv/div时带宽只有200MHz左右。2。波形捕获率高,可以达到100万次/秒。3。频谱分析功能优秀,可提供准实时频谱分析功能。4。人性化UI,全触摸拖拽操作。更多特点还需要自己体会,

网友B:
频域和时域的一致性,有何优势?

专家回复:由于RTO示波器是用同一通道的信号同时进行时域和频域测试的,并且频域分析是通过硬件实现,速度可以实现实时的频域分析,因此可以很好的完成时频域的联合分析。

网友B:
示波器通常有其最大频率,超过这个频率波形测量精度就会下降,分析高频信号时会不会出现精度不准的问题

专家回复:您提到的这个现象是示波器的带宽问题,所有的示波器都有一定的带宽。当达到带宽上限时,波形的幅度会下降-3dB.测试高频信号时,一定要保证仪器具有足够的带宽。对于数字信号,一般的规律是示波器带宽要大于被测信号频率5倍以上。

网友B:
通用串行总线的发展趋势什么什么样的?

专家回复: 速度越来越快,器件越来越小巧,接口越来越通用

网友B:
请问都在哪些行业有应用?

专家回复:模拟与数字电路设计 嵌入式 消费电子与汽车电子 电源 通信等行业都有应用

网友B:
我在使用示波器过程中感觉有些虽然硬件性能方面很好,但是使用体验却一般,贵公司产品在这方面怎样?

专家回复:R&S RTO示波器提供触屏操作、直观的智能菜单以及拖拽的功能的面向对象的操作,能够方便您对多个信号的分析处理。RTM示波器更是提供扁平化的菜单和快速的开机和测试侧量,能够帮助您高效地完成测试。

网友B:
示波器校准周期多长时间?正常使用一年吗?

专家回复:校准有两种,一种是到校准中心进行的校准,这种一般建议是一年一次,但很多用户在使用时觉得没有必要。第二种示波器本身带了自校准功能,这种随时可以进行,如果觉得仪器测量精度有怀疑或者出现了UNCAL的标识,可以自己进行仪器的自校准。

网友B:
请问信号完整性分析要使用些什么仪器?

专家回复:首先根据您的测试信号的频率选择一台合适的示波器和测试探头,如果是差分信号,必须选购差分探头。其次,要选择相应的分析工作,如抖动和眼图的分析工具。如果测试信号是某种标准总线接口信号,可以选择对应的软件套件,如USB2.0一致性测试。对于有些测试还需要信号和码型发生器。

网友B:
模数叠加指的是什么?

专家回复: 请问的再明确一点

网友B:
是否具备实时频谱测试?

专家回复:是 类似实时频谱分析仪的FFT分析和频谱显示。可以使用色温,反色,异常和客户喜欢的颜色显示频谱。频谱高速更新,可以发现偶发的瞬态频域事件,并且也支持时域与频域联调功能。

网友B:
我觉得示波器的可操作性很重要,请问ROHDE&SCHWARZRTO的示波器在这方面怎么样?

专家回复:您好,R&S跟您一样,一直都很重视用户的操作体验。RTO示波器提供了10.4寸的触摸屏。相比于其他公司的触屏产品,RTO示波器还提供直观的拖拽操作,让您能够轻松处理多个信号的测试测量,如同操作IPHONE一样地来完成对信号的测试测量。

网友B:
RTO示波器检错能力和显示波形精确度如何?

专家回复:检错能力方面:RTO示波器波形捕获率正常模式下有业内最高的100万波形/秒,结合标配的自定义模板触发可以轻松抓到偶发异常,并且有超级分割模式,可以使死区时间小于300ns。 波形精度方面:可以做到全带宽最小1mV/div的量程,再结合数字触发,滤波等处理,可以对μV级的信号进行分析

网友B:
RTO就是同时具备示波器和频谱仪的功能吧?

专家回复:RTO是一台具有准实时频谱分析能力的数字实时示波器,仪器可以使用FFT功能完成所有模拟通道信号的频谱分析,频谱分析精度类似于中档的频谱分析仪。

网友B:
为什么并行总线的信号传输速度慢?

专家回复:您好,在时钟频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并口因为可以同时进行并行传输,速度确实比串口的快。但现在随着时钟频率的提高,并口多路导线之间的相互干扰越来越严重,当时钟频率提高的一定程度时,干扰使得传输的数据已经无法恢复。而串行总线因为使用的导线少,线间干扰易于控制,反而可以通过不断提高时钟频率来提高传输速率。而且,串口还有体积小,这一项优势,导致现在的总线越来越朝着串口的方向发展。

网友B:
ROHDE & SCHWARZ 在EMC 领域的具有领先地位,现在贵公司的示波器等仪器和泰克,安捷伦,力科等相比具有哪些优势?

专家回复:R&S示波器的优势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模拟前端技术优秀,底噪很小,在最小量程可以提供全带宽,同类的其他示波器的底噪要大于R&S一倍以上;2、提供有效位高达7位以上的ADC,能够很好地完成对小信号的观察和测试;3、提供业界最高的波形捕获率,能够帮助您来进行对一些偶发信号的捕获和分析;4、提供准实时的频谱分析功能,配合上近场探头,还能够帮助工程师进行EMI的诊断分析。优势还有很多,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产品。

网友B:
垂直分辨率如何

专家回复:垂直分辨率:全带宽最小1mV/div

网友B:
ROHDE&SCHWARZ的示波器的频域分析功能怎么样?

专家回复:R&S示波器的特色是频谱分析功能,有以下特点:1。普通示波器通道采集,也可以实现很高的动态范围。2。专用硬件FFT分析,频谱更新速度很快,可以获得准实时频谱分析的效果。3。特殊的重叠FFT算法,可以观测到边带和微弱的杂散信息。4。频谱分析的模板测试功能 5。时域信号和频域信号相关联,可以实现联合调试。

网友B:
串行总线有哪些不及并行总线的方面?

专家回复: 串行总线总体来说优势很多,但有时候需要串并转换。

网友B:
在测试过程中会出现信号故障,RTO示波器是如何排查的?

专家回复:RTO支持每秒一百万次波形捕获率,帮助客户快速检测到偶发故障信号。除了传统的触发条件外还可以通过标配的时域模板触发轻松实现偶发故障捕获。同时采用历史信息查看功能,更加快速的分析故障。

网友B:
我不太了解频域分析功能,请问频域分析相比时域分析有什么优越性?

专家回复:对于任何的信号都具有时域和频域的特性。对于一般的示波器只能够提供常规的时域分析,而很多信号从时域上看只是毫无意义的信号,而从频域中总能看出其在特定频点下的分布。RTO示波器能够提供时域和频域的联合调试,能够在调试的时候给我们提供另外一个维度的观察和分析。而很多信号的分析也基本上需要从频域上进行,如EMI的分析。RTO示波器的频谱分析功能配上近场探头还能帮助我们工程师进行EMI的诊断分析。

网友B:
在测试信号时经常遇到信号畸变,如何快速修正信号畸变?

专家回复:RTO示波器可以帮助您快速找到信号的畸变,如果要修正信号畸变,就需要您对设计的电路做修改,找到造成畸变的原因,如驱动能力,接地等

网友B:
那串行总线有没有缺点?应该怎么弥补?

专家回复:对于低速串行总线,传输数据的效率和并行总线比较稍低。但占用资源少,信号的完整性容易保证,相互的干扰也较少。高速串行总线对器件和PCB设计有一定要求。

网友B:
除了示波器之外,贵公司还有哪些应用于射频通信行业的产品?

专家回复: R&S公司作为一家专业的射频通信仪器提供商有很多这方面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欢迎您来电 010-64312828 询问

网友B:
在高级程度的开发中是不是更多的应用串行总线?

专家回复:是的,当前技术演变趋势就是并行总线向串行总线演变,越来越多的信号标准采用串行总线来传输信号。选择如此多的串行总线的好处是串行总线更低的功耗,更小的布线空间,而且布线也更容易,也更容易提高板块设计的可靠性。

网友B:
频域分析的作用是什么?

专家回复:对于我们的信号均可以从时域或频域来进行分析。对于一般的示波器只能够提供常规的时域分析,而很多信号从时域上看只是毫无意义的信号,而从频域中总能看出其在特定频点下的分布。RTO示波器能够提供时域和频域的联合调试,能够在调试的时候给我们提供另外一个维度的观察和分析。而且其具备的频谱分析功能配上近场探头还能帮助我们进行EMI的诊断分析。

网友B:
现在的设备都流行触屏,请问贵公司的示波器支持触屏操作吗?

专家回复:支持触屏操作,并且有智能网格功能,支持任意拖拽、画中画显示等

网友B:
嵌入式设备怎么才能在信号复杂的环境中选择理想的信号?

专家回复:这是涉及到设备设计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更加您的具体设备,信号类型和工作频率等综合考虑

网友B:
串行总线在高功率要求中不能应用吗?

专家回复:也可以应用,但串行总线高速信号传输的特点多用在小功率的设计上

网友B:
这个示波器有多少个通道

专家回复:RTO系列示波器600MHz-2GHz带宽系列分别有2通道和4通道模拟通道,4GHz带宽只支持4路模拟通道。并且都支持16个MSO数字逻辑通道。

网友B:
嵌入式开发在软件上有了哪些新趋势?

专家回复:我们不是嵌入式软件方面的专业人士,其他同行可能有更好的解答

网友B:
并行总线有没有串行总线代替不了的优点?

专家回复:并行总线跟串行总线用于不同应用,肯定是不能完全替代的。例如在传输速度方面并行总线就是有优势的

网友B:
请问ROHDE & SCHWARZ 的示波器具有哪些带宽系列?

专家回复:我们的示波器带宽从70Mhz到4GHz

网友B:
R&S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做示波器的吧?目前市场应用情况如何?

专家回复: R&S已经开始推广并进入示波器市场4-5年了,目前市场反馈良好,产品性价比很高,客户热情也很高

网友B:
正在选购示波器,请问选择合适的示波器主要考虑哪些方面?

专家回复:选择示波器根据您的被测信号来考虑仪器的带宽,采样率,记录长度,波形捕获率,触发来考虑。具体还是以您的被测信号类型以及应用来做具体选择。

网友B:
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二合一了价格也提升了吧

专家回复: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二合一价格上确实会比单买示波器价格要高,但是相对于昂贵的专用逻辑分析仪,在示波器上配上逻辑分析功能能够提供在嵌入式调试方面最好的性价比。特别是需要同时进行模拟信号和逻辑信号分析时,更是简单两台仪器拼接所无法比拟的。

网友B:
ROHDE & SCHWARZ 的质量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想知道贵公司的仪器在价格方面位于市场的什么位置?

专家回复:价格跟业内同档次的其他进口厂家大体差不多,具体的可以咨询当地销售

网友B:
购买贵公司仪器之后,仪器的校准周期以及贵公司可以提供何种服务及服务类型(免费/收费,时间)?

专家回复:仪器的校准周期是一年。目前公司有活动,购买产品可以直接享受3年保修服务。

网友B:
您好,请问嵌入式设计与高级时频涉及哪些应用呢?

专家回复:模拟,数字电路设计,电源测试,总线解码与嵌入式设计,消费电子和汽车电子设计,电路板级EMIz诊断,以及时域和频域的信号联合调试。

网友B:
频谱分析精度具体能达多高?请用数据说话。谢谢!

专家回复:在频谱分析仪的指标中常用功率精度表示,如几个dB,对于频率分析,主要看RBW指标。RTO是示波器,与所有的示波器一样,没有提供功率精度的指标,我们实际测试的结果,是在1dB以下。关于RBW,我们可以设置到1Hz。关于频谱分析这一块,如果您了解R&S公司,就不会有任何怀疑,我们是做频谱分析做了80年的公司

网友B:
我公司正在研发高频嵌入式产品,请问这款示波器频率带宽是多少?

专家回复:RTO带宽:600M、1GHZ、2GHz、4GHz四种带宽型号

网友B:
有哪些公司使用了这款产品了吗?效果怎么样?

专家回复:目前很多公司都已经在使用我们的产品,包括华为、中兴、Nokia、Sony、Flextronix....国内的主要大学和重点航空航天研究所等。用户的反应普遍不错,当然,有机会您直接问问使用者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B:
总线模拟功能我觉得很不错,还可以替代逻辑分析仪的那些功能吗?

专家回复: 其实示波器的逻辑总线功能主要是为了解决简单的逻辑序列分析功能,主要还是解码,校对时间误差等简单功能,如果用户对逻辑序列有专业的要求,还是要购买专业的逻辑分析仪的。

网友B:
RTO示波器都有几通道的?

专家回复:RTO系列示波器600MHz-2GHz带宽系列分别有2通道和4通道模拟通道,4GHz带宽只支持4路模拟通道。并且都支持16个MSO数字逻辑通道。

网友B:
嵌入式一直都挺热,嵌入式设计未来发展会是什么?

专家回复:嵌入式设计未来会向着小型化、低功耗以及多种功能聚合的方向发展的。

网友B:
RTO与RTM应用主要区别在哪?

专家回复:RTO是高性能平台的示波器,window系统,触摸屏,主要用于研发。 RTM是工作台式设计的示波器,具有快速紧凑稳定测量的特点,嵌入式系统,按键操作。

网友B:
这种突发性的EMI问题主要由什么引起?

专家回复: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是突发通信产生的干扰,当前很多通信都是突发式的,在出现Busrt信号是,附近的区域可能会受到EMI干扰

网友B:
随嵌入式技术的发展,对于调试设备带来了哪些新挑战?

专家回复: 请认真观看

网友B:
请问如何实现10GHZ的信号的发射和功率测量?

专家回复:你需要的应该是射频信号源和频谱仪。如果准确测量功率,需要功率计

网友B:
分析结果都能支持哪些输出?

专家回复:分析结果能够支持图片、波形点文件(CSV、BIN等)等方式输出。

网友B:
请问贵公司的示波器具有触摸屏功能吗?可以有中文的显示吗?

专家回复:RTO具有触摸屏功能,但显示目前是英文显示的,有中文操作手册。 RTM示波器为非触摸式,具有中文显示。

网友B:
是不是现在嵌入式设计都趋向串行总线发展?

专家回复:是的,嵌入式系统中大量的传统并行总线在向串行总线过度。高速串行总线的数据传输速率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信号的保真度更好。

网友B:
调试中对于抗干扰和干扰都有哪些新问题出现?

专家回复: 对串扰,信号失真都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关注自己产品的EMC特征还有助于将来对系统故障的排查。

网友B:
请问,对于高速总线的检测时如何做到匹配的?
在平时测试时候经常会遇到如下情况,示波器探测波形时,波形严重失真,如何判断示波器需要什么样的阻抗匹配呢?

专家回复: 示波器通常采用探头来探测电压,一般竟可能不影响电路中自身回路中的信号传输,所以以高阻模式为主

网友B:
在调试中有哪些方法降低复杂性?

专家回复:调试方法多样的,具体以您测试怎样的信号来看。好的仪器可以快速的捕获偶发故障,轻松的通过时域和频域的模板触发进行偶发故障的捕获 并且通过历史信息查看功能更轻松来进行信号调试。

网友B:
嵌入式设计中都有哪些方面需要应用到示波器?

专家回复:常规的对于波形质量、信号完整性的观察分析;对逻辑时序的分析;对穿并行总线的分析等方面的分析都需要用到示波器。而RTO示波器在此基础上还能提供对产品EMI诊断的分析。

网友B:
要准确地测量出某个大功率管(例如IGBT)上的功率消耗,如何将它上面的电流和电压的波形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位校正?

专家回复:R&S公司有对应的电流电压校准夹具,在测试之前可将电流和电压探头通过夹具校准好相位,再进行测试

网友B:
调试中遇到毛刺怎么解决?

专家回复:判断出产生毛刺的原因,加以消除。常见的原因有,建立保持时间违规,或总线竞争等问题。地跳和串扰也可能产生毛刺。

网友B:
嵌入式系统调试工具除了示波器还有别的什么?

专家回复: 信号源 电源等,这次主要介绍示波器产品

网友B:
R&S嵌入式设备的价格如何?有售后服务吗?

专家回复:您好 具体价格请联系R&S销售工程师,在北京 上海 深圳有维修部门支持产品售后维修。仪器主机以及配件都有相应的保修,谢谢。

网友B:
请问如何选择好的示波器?

专家回复:选择示波器最基本的要从:带宽、采样率和存储深度来进行,同时兼顾信号测试时候具体的功能性需求来进行选择。

网友B:
有示波器吗?

专家回复:如您有需求可以咨询当地销售

网友B:
频谱泄露和窗函数有关么,能避免么?

专家回复:一般的分析都是要加窗的,可以根据信号的特点选择不同的类型。通过选择加窗运算,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频谱泄露。

网友B:
您好,R&S示波器支持FLEXRAY总线吗?

专家回复: 是的 是支持的

网友B:
数字示波器都有盲区吗?这种情况如何改善呢?

专家回复:数字示波器都是有盲区时间的,通过采用专用的ASIIC芯片快速处理,比传统示波器采集速度高出20倍以,达到高波形捕获率来改善。

网友B:
请问FFT动态范围多大?

专家回复:可以达到接近80dB

网友B:
您好,请问需要单独购买模块来支持测试串行总线吗?

专家回复:针对不同总线的测试有对应的不同软件选件,需要单独购买的

网友B:
RTO示波器在模拟测量更有优势还是在数字测量方面更有优势呢?

专家回复:RTO示波器在这两方面都有特点,我们拥有业内最好的10Gs/s单和ADC芯片,采集信号的保真度是最优秀的,100万次的波形捕获率,可以发现出现概率很低的随机异常,在数字分析方面,我们的MSO拥有非常高的采样率和20M的长存储,独有的模拟总线功能,特别适合ADC和DAC电路的调试

网友B:
请问示波器的采样率越高,测量精度越高?

专家回复: 不是的,采样率高会有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还是前端ADC的质量影响最大

网友B:
RTO示波器的MSO功能具体是怎么样的?

专家回复:逻辑分析选举具备了16个数字通道,5G/s采样率和最高200ps时间分辨率,标配有200M每通道存储深度以及最高200,000次/秒的数字通道捕获率快速发现异常。数字波形和总线数据直观显示,并且支持串行总线解码功能。

网友B:
R&S的示波器都有哪些优势?

专家回复:信号采集好,频谱分析功能强大,操作灵活新颖,质量可靠

网友B:
价格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ROHDE&SCHWARZ的示波器产品价格怎么样?

专家回复:R&S示波器产品价格和市面主流产品类似 但是产品的参数以及使用的性价比更高  具体请联系销售或者在官方网站查询 谢谢。

网友B:
您好,请问在射频嵌入式系统中频域与数据量的关系?谢谢!

专家回复:这种关系开发人员应该最清楚,如发射机的工作频率和功率可能是总线指令设定的,频点切换时间,延迟等,都和数字总线相关,可能需要做定时分析。

网友B:
怎么安全而且准确地测量某个高频高压点的波型?

专家回复:可以使用高带宽的高压探头

网友B:
示波器的盲区时间能变为0吗?

专家回复:理论上不可能做到盲区0时间,数字示波器需要对采集的样点做处理。只能尽可能缩短,目前RTO示波器的每秒钟100万次波形捕获率是最好的水平。

网友B:
如何使用示波器来诊断EMI问题呢?

专家回复: 使用近场探头和RTO强大的频谱分析功能 可以最简单的去评估EMI的问题

网友B:
混合信号示波器都能完成哪些测试?

专家回复:时域和频域的联合分析,低速串行总线触发和解码,多路数字波形和总线数据直观显示,电源功率分析,配合近场探头可以进行EMI诊断。

网友B:
您好,请问频域时域联合分析中,涉及到巨数据量,请问是如何处理的?实时性效果怎样?

专家回复:对于您的巨数据量,我这里暂把他理解为——超长的时序波形。对于此R&S示波器在市场同类产品中都提供了最大的存储深度以及高的采样率,能够让我们清晰地捕获超长时序的信号。具体以所测试和分析的信号来分析。但在处理巨大数据的时候,示波器相对于其他时候实时性会有所下降。

网友B:
R&S比较适合高校实验室使用的产品有哪些?

专家回复:如果是做研发用,推荐RTO。如果是学生教学用,推荐RTM或HMO

网友B:
实际过程中,遇到过,接入示波器的表头后,通讯出现错误,一般的示波器的表头具有容性性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专家回复:所有的探头都有一定的寄生电容,电容越小的探头,价格也越高,这也是为什么超过1GHz的探头需要用有源探头的原因。探头介入电路后,寄生电容和电感形成的阻抗可能超过电路的呆在能力,造成电路不工作。这种请况常发生在使用标配无源探头的情况下。有两种方法,对于低阻传输线类的应用,选择Z0探头。对于高频信号测试,使用有源单端或有源差分探头。这些探头的电容在零点几个pF.

网友B:
什么是模拟总线显示功能?有什么作用?

专家回复: 在文章里不是讲了么? 就是讲获得的逻辑波形序列转换成模拟波形的样子 显示出来

网友B:
您好我是电子初学者,请问一下示波器如何串口读数据?

专家回复:您好,通过示波器专用高速探头可以测试您的被测信号。同时示波器也可以选配串口或者并口连接PC,与PC通信进行数据读取可以记录。

网友B:
是否提供配套有源和无源探头?

专家回复:您好,示波器按照通道数标配相应数量的无源探头

网友B:
请问是用VHDL语言进行设计吗?

专家回复:能描述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B:
多重重叠FFT算法在哪些情况下需要应用?

专家回复:普通的FFT算法将全部采集样点一次性做FFT计算,速度慢,而且加窗函数会将信号的边带信息衰减。重叠FFT算法将全部样点按照2K分段,每段单独FFT,将各段叠加处理。每段之间可以在0%-90%之间设定重叠部分,可以很好的反映宽带信号的边带和杂散信息。同时FFT运算速度很快。RTO示波器默认是开启多重重叠FFT算法的。

网友B:
由于比较高的获取速率,会不会降低测量速度?

专家回复: RTO在架构上 把波形捕获与测量两个功能分开了,所以在获得高捕获速度时,加入测量影响不大

网友B:
本次研讨会我对R&S的示波器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另外我对EMC的测量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请问贵公司是否有一些可以针对公司的一些简单的摸底的测量方案呢?主要是传导和发射的测量。

专家回复:示波器用于前期诊断和预测试,如果需要更专业的可以选择我们的EMI接收机和频谱分析仪来做认证测试。具体请在R&S官网了解相关产品介绍 并且在各地办公室会定期举行相关EMC测试的课程,有兴趣可以参加 谢谢。

网友B:
您好,请问可以用来测试蓝牙频率吗?

专家回复:您好,蓝牙信号的频率在2.4GHz附近,如果要测试该频点,需要选择4GHz的示波器

网友B:
采用 FFT 数据重叠可能会引起的扩频信号失真及误码率恶化的问题,这怎么解决的。。

专家回复:RTO示波器作为接受端进行数据频谱分析,如何会引起发射的扩频信号失真及引起误码率恶化呢? 分段重叠的FFT的作用是将频谱的细节更好的体现出来。

网友B:
混合信号示波器主要应用于哪些领域?

专家回复:需要做模拟、数字和总线信号的联合或同时分析的场合,嵌入式设计,基本上都需要这些功能。

网友B:
R&S示波器都是采用的数字触发系统么?能否介绍一下数字触发系统优缺点?

专家回复: 数字触发是一个新的概念,利用专用芯片的数字处理功能来替代传统模拟触发系统。 测试系统的自身影响更小,对触发的判定条件可以设计的更多更灵活

网友B:
现在总线技术的发展主要是串行总线吗?

专家回复:是的,当前技术演变趋势就是并行总线向串行总线演变,越来越多的信号标准采用串行总线来传输信号。选择如此多的串行总线的好处是串行总线更低的功耗,更小的布线空间,而且布线也更容易,也更容易提高板块设计的可靠性。

网友B:
RTO示波器与其它同类型示波器相比有何独特性?

专家回复:R&S示波器的优势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模拟前端技术优秀,底噪很小,在最小量程可以提供全带宽,同类的其他示波器的底噪要大于R&S一倍以上;2、提供有效位高达7位以上的ADC,能够很好地完成对小信号的观察和测试;3、提供业界最高的波形捕获率,能够帮助您来进行对一些偶发信号的捕获和分析;4、提供准实时的频谱分析功能,配合上近场探头,还能够帮助工程师进行EMI的诊断分析。优势还有很多,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产品。

网友B:
并行总线和串行总线怎么选择呢?

专家回复:目前串行总线应用较多,因为有总线数量上、布线少等特点,传输速率也在不断提高。但原理上将,相同频率下,并行通信的速率肯定会更高。因此如何选择看您具体应用了

网友B:
您好,请问R&S产品与其他公司产品相比有什么优势?R&S在该领域有什么优势?

专家回复:优秀的模拟前端、最高的波形捕获率、高信号保真度、准实时频谱分析、时频域联合调试等。我们还有独特的I/Q数据采集功能,很强大啊

网友B:
R&S的示波器兼具有示波器、逻辑分析仪、频谱仪的功能,那么价格是不是也很高呢?

专家回复: 不会,和业内其他家比还略有优势呢

网友B:
一般的普通示波器FFT分析功能不太好吗,请问RTO示波器是如何提高FFT分析功能的呢?

专家回复:传统示波器FFT运算量大,更新速度慢。RTO具备优秀的模拟前端设计和专用的FFT运算硬件,并且具备数字下变频电路,可以将信号转换到基带,对特定的频段做准确的分析,即保证了频率分辨率,又不会影响频谱更新速度。

网友B:
之前使用过RTM1000系列的示波器,请问现在的RTM2000相比之前的都有哪些提升?

专家回复:存储深度增加到10M每通道,复用20M;带宽增加350M型号。另外增加一些功能,如MSO可升级,虚拟屏幕显示,历史波形回放等

网友C:
可惜 看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