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4096是有何意义?

楼主(2013-12-18):
窗口看门狗中的时间计算公式:TWWDG = TPCLK1 x 4096 x 2WDGTB x (T[5:0] + 1);中4096是有何意义?
为什么要乘以4096?

网友A:
Configuration register (WWDG_CFR)这个寄存器的Bits 8:7WDGTB[1:0]:Timer base里提到过,应该是这个原因。别的地方好像没有提到。

网友B:
估计连接到 wwdg模块上的时钟经过4096分频的

网友C:
有可能是分频的作用   不知道   大家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D:
如图,看一下是不是你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