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虚拟一个cdrom

楼主(2013-12-18):
我是想用STM32+USB Mass Storage搞个USB的CD-ROM,现在枚举成功了,在电脑上可以看到DVD-ROM,可就是不能打开。有谁做过的,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15-12-30):
你好,在做这部分内容,能否提供一些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好我的邮箱是liuyueboye@163.com,感谢了。

网友B(2016-03-31):
我是用SD卡模拟的,修改模拟U盘的工程,const int8_t  STORAGE_Inquirydata[] =
{
        /* LUN 0  SD卡 */
        0x05,                //0x05  CD-ROM
        0x80,
        0x02,
        0x02,
        (USBD_STD_INQUIRY_LENGTH - 5),
        0x00,
        0x00,
        0x00,
        'S', 'T', 'M', ' ', ' ', ' ', ' ', ' ', /* Manufacturer : 8 bytes */
        'm', 'i', 'c', 'r', 'o', 'S', 'D', ' ', /* Product      : 16 Bytes */
        'F', 'l', 'a', 's', 'h', ' ', ' ', ' ',
        '1', '.', '0' ,'0',                     /* Version      : 4 Bytes */
};这样也是枚举成功,在电脑上可以看到CD-ROM就是打不开,网上找了下解决方法,**论坛有个人说还要用Fats文件系统函数result = f_mkfs("0:",1,4096);格式化一下
DRESULT disk_ioctl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BYTE cmd,                /* Control code */
        void *buff                /* Buffer to send/receive control data */
)
{
        DRESULT res;

        switch (pdrv) {
        case FS_SD :
        {
                res = RES_ERROR;
    switch(cmd) {
                        case CTRL_SYNC:
                                res = RES_OK;
                        break;
                        case GET_SECTOR_COUNT:
                                *(DWORD *)buff = (DWORD)SDCardInfo.CardCapacity / 512;
                                res = RES_OK;
                                break;
                        case GET_SECTOR_SIZE:
                                *(DWORD *)buff = 512;
                                res = RES_OK;
                                break;
                        case GET_BLOCK_SIZE:
                                *(DWORD *)buff = (DWORD)SDCardInfo.CardBlockSize;
                                res = RES_OK;
                        break;
                        case CTRL_POWER:
                                res = RES_OK;
                                break;
                        case CTRL_LOCK:
                                res = RES_OK;
                                break;
                        case CTRL_EJECT:
                                break;
                        case MMC_GET_TYPE:
                                break;
                        case MMC_GET_CSD:
                                break;
                        case MMC_GET_CID:
                                break;
                        case MMC_GET_OCR:
                                break;
                        case MMC_GET_SDSTAT:
                                break;
                        }
                        return res;
                }
        case FS_NAND :
                res = RES_OK;
                return res;
        }
        return RES_PARERR;
}
试了下,真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