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将linux下某一文件夹下所有数据拷贝办法

楼主(2013-12-18):
在linux虚拟机下有一个文件夹,里面包括了一些软链接,有什么办法将该文件下所有文件拷贝至共享文件夹,例如使用:cp -rf 源地址 目的地址 ,这样做就会提示无法创建符号链接,就是在源文件的超链接没有拷贝到,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另一个方法,先压缩,然后进行拷贝,这样就可以 了

网友B:
支持2楼,我一般都是这么做。先压缩,在拷贝。因为windows线不支持软链接类型的文件,所以直接拷没希望,除非是Linux到Linux的cp

楼主:
2L的方法不错,试过可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