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及方案] 串口通信(已解决)

楼主(2013-12-18):
    请问谁能够指导我,串口通信中怎么样用C语言实现HEX格式的信息传输?

网友A:
串口传输的数据,在电脑端的串口调试助手上切换成HEX显示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想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楼主:
您好!我是想在mcu里面用c语言实现,不是用调试助手!有没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想在mcu里面用c语言实现,不是用调试助手!有没有什么方法啊?

直接在串口发送寄存器里丢0x31即可。
你发送出来的就是0x31呀,这应该就算16进制数了。
接收端收到的也是0x3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想在mcu里面用c语言实现,不是用调试助手!有没有什么方法啊?

发出来的数据是一样的,只是你设置成字符串方式显示后,串口调试助手将16进制数去ASCII码表里查对应的字符来显示而已。

网友B:
楼主有啥不会可以问我,我已经在KL25板子上玩过UART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