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作用求教

楼主:
此处的mos管是什么作用。电路是一个600mhz信号的输入和环路输出电路,mos是个耗尽型PMOS 就是不明白其所谓的开关作用是怎么工作的。电路尺寸较大请各位下载后查看。我在上传pdf格式的电路

电路

电路

缩小图

缩小图

放大图

放大图

128 KB

mos

电路图

楼主(2013-12-18):
图片尺寸太大请下载后查看,我在附加pdf格式电路

电路

网友A:
+5V上电,3,4脚低阻导通。弄错了弄反了,应是:On-state: V=0V.Off-state: V=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上电,3,4脚低阻导通

怎么导通的?能详细点吗?

网友A(点评):
欲求详实,去看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上电,3,4脚低阻导通。弄错了弄反了,应是:On-state: V=0V.Off-state: V=5V

nxp DATASHEET也是按你这样说的,但是我有点不明白的是3脚 s 都是悬空的 上5v  vgs 会是5
v吗?

网友A(点评):
你管得有点宽了^_^

网友A(点评):
你管得有点宽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