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于无刷直流电机调速系统框图的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18):
其实在控制系统里的运算都会标幺化
一方面简便运算,防止溢出,另外讨论起来也有个标准去衡量

网友A:
电压U实际上是一个电压向量,有方向有角度
拖动转子转动
建议楼主去下载几篇论文来看看就大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