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浮地设备间的信号能用电容耦合么?

楼主(2013-12-18):
都是电池供电的,但是之间没有地线连接。能直接用电容耦合信号么?

网友A:
单线传递总是不行的。一根电线灯泡能亮吗?搞电的不要提这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线传递总是不行的。一根电线灯泡能亮吗?搞电的不要提这类问题

那差分信号行么?

几根线?

楼主:
两根线差分。或者一个单端信号,一个地,都用电容耦合行么?

信号倒是传过去了,怕有其它麻烦

楼主:
比如说呢?两边电压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电池工地不久可以量码?

关键不知道哪个是地,哪个是信号。

网友A:
理论上讲,不共地就等于没有地无视地,也就不分地不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讲,不共地就等于没有地无视地,也就不分地不地的了

对。我就是想把这个信号传过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我就是想把这个信号传过去。

还会有麻烦的,例如,你的府邸是那么理想?

楼主:
不明白,您说的浮地不理想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用红外丶无线

网友D:
画个你想象中的设想示意图再问,不是更好吗,也便于大家参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