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芯片的什么问题

楼主(2013-12-18):
用的HX710B,一种称重数据采集芯片,差分输入,压力为0时,测量正常工作的板子上的两个差分输入为2.46V,出问题的板子差分输入有一个只有2.30V,这意味着差分输入电压有160mV了,已经超过了输入限制,如果把芯片的相应管脚断开,只测称重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是正常电压。看起来就是芯片的这个脚接上后,这个管脚的电压就变低了。
是芯片本身问题嘛?之前的板子都正常,这次是另一个批次的芯片。
明天再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A:
祝你成功!

网友B:
不是芯片的问题,
贴图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芯片的问题,
贴图来分析

刚换了个芯片,一切正常了

网友C: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