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用CCSv5,要不用CCSv3.3

楼主(2013-12-18):
要不用CCSv5,要不用CCSv3.3,CCSv4运行时非常占用内存,经常达到1GB多,导致电脑很卡啊……

网友A:
习惯了3.3    还没有换   结合你的建议  准备换用CCSv5

网友B:
V5很好用,强烈推荐!界面很好看,运行速度快,codesense功能很好用,调试界面做的也很到位!总之较v3.3改进非常多。

网友C(2014-02-12):
呵呵, 习惯了CCS3.3  真心不知道5.3新增了什么呢,抽空看下,感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习惯了3.3    还没有换   结合你的建议  准备换用CCSv5

版主,现在CCS5能用什么仿真器呀!SEED-XDS560我没找到驱动呢!这家伙白这么贵了,V5都不支持!

刚刚看了看,用自带的那个ccs4.x的驱动貌似就行,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