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教FPGA速度

楼主(2013-12-18):
怎么才能知道一款FPGA能跑多快?看datasheet哪部分内容可以得到该信息?请教各位。多谢!

网友A:
芯片资料里都有啊,例如altera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请问有用过Xilinx的FPGA的吗?例如Virtex系列,这种芯片的datasheet中没有直接给出最快频率,这样的要怎么计算最快频率?
感谢!!!!!

网友B:
学会看数据手册

网友C:
FPGA能跑多快,这个与你的设计有密切关系,所以实际上数据手册没有给出,这个靠的是经验值,比如altera的三个系列在设计速度建议分别是100多M、200多M、300多M,具体你的设计能达到多大速度,看你timing报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