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请问原理图是按一下按钮开灯,再按一下关灯,请问这个是

楼主(2013-12-18):
请问原理图是按一下按钮开灯,再按一下关灯,请问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求大侠指点

网友A:
个人观点如下:
上电时Q1基极与发射极电压相同,Q1不通,灯不亮,Q2无启动电流,也不通;
开关按下瞬间,Q1基极形成回路,Q1先导通,然后Q2满足条件也导通,开关抬起后,由于Q2导通,则可以保持Q1也处于导通状态,灯亮;
开关再次按下瞬音,Q1基极电平升高,Q1先截止,然后Q2也截止,开关抬起后,由于Q2截止,此时与刚上电状态一样,灯不亮;
如此反复。。。

网友B:
自己都不思考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