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系列 1,16功能码的问题

楼主(2013-12-18):
请问一下对modbus熟悉的各们达人,如果16功能码的查询帧中,寄存器数量和数据区的字节数不对应,但是CRC校验通过(就算是我人为捏造的一种情况吧),此时从机应如何处理?
是对这一帧数据丢弃,还是返回错误代码?如果是返回错误代码,应返回哪个错误代码?

楼主:
已经沉下去了……

网友A:
出错了我就不应答,让对方再发一次

网友B:
“寄存器数量和数据区的字节数不对应”这应该算数据不完整吧,按MODBUS-RTU协议,从机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发送83。原文是“If the slave device takes the requested action without error, it returns the same
code in its response. If an exception occurs, it returns:
1000 0011 (Hexadecimal 83)”,用modbus-slave软件调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存器数量和数据区的字节数不对应”这应该算数据不完整吧,按MODBUS-RTU协议,从机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发 ...

这倒是提醒了我。本来我想用PLC调试的,忘记还有这个slave软件了。

楼主:
经modbus slave测试,对于16功能码
1,只要寄存器数量和数据区字节数对应,无论帧长度多少,都返回正确。
看下面的例子:
Tx:01 10 00 00 00 01 02 11 22 2A 19   数据区为0x1122
Rx:01 10 00 00 00 01 01 C9

008-Tx:01 10 00 00 00 01 02 89 01            数据区0个字节
009-Rx:01 10 00 00 00 01 01 C9

010-Tx:01 10 00 00 00 01 02 01 02 03 04 DA 93  数据区4个字节。
011-Rx:01 10 00 00 00 01 01 C9

虽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低,但个人觉得也并不合适。这并非是个安全的方法。

lws
有点奇怪,按理说 008-TX下,不会出现009-RX这种结果啊

网友A:
去下载一个比较常见品牌的触摸屏的编程软件,随便做个画面,然后在线模拟就能试出来了,不过一般16功能码都不太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存器数量和数据区的字节数不对应”这应该算数据不完整吧,按MODBUS-RTU协议,从机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发 ...

对于这个16功能码,我已经做了处理,如果帧长度小于11B(1B地址、1B功能码、2B寄存器地址、2B长度、1B数据区字节数、2B数据,2B CRC),我认为帧出错,丢弃该帧并且不进行应答。

如果帧长度大于11B,如果寄存器长度和数据区字节数以及帧长度三者无法对应,则返回数据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