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手摸晶振单片机就死机

楼主(2013-12-18):
79F161A,最近发现一个棘手的问题,单片机外部振荡12M 电容22PF,开看门狗,复位脚当IO用,用手摸晶振单片机就死机

网友A:
重新上电

楼主:
一般情况重新上电就正常但是现在重新上电也无反应

网友B:
再烧一次程序才能正常?

楼主: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烧了程序后放一段时间后再上电也无反应,再烧一次正常

网友C:
看起来以前一直怪烧程序的漏烧了

网友D:
你的问题应该是在对类E2ROM操作时未按照SH79F161A的应用说明添加软件抗干扰措施所致。

网友E:
对,添加软件抗干扰措施后,可以避免干扰导致的误擦除flash的情况发生。

楼主:
外部干扰导致误擦除flash已解决,不过手摸晶振导致程序跑飞这个问题也比较严重。

网友E:
晶振是弱信号,特别是XTALI。人手阻抗太小,静电太大。是不能随便乱摸的。

网友F:
产品做出来晶振不是用来天天摸的吧

网友E:
对,注意一下匹配电容及晶振电路。

楼主:
嗯,好,知道了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晚安

网友G:
晶振外壳接地了吗?
接地良好的话,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