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9启动初始输出电压为0????

楼主(2013-12-18):
7809输入为7815转换成的15V电压,7809后级负载为200MA(运放),第一次给电,15V电压正常,7809(后级滤波电容为2000uf)被锁,电压为零,哪位大侠知道原因或者是遇见过?请告之原因,谢谢!!!

网友A:
4 种情况,
1 芯片引脚搞错了,焊错了
2 电解电容焊反了
3 后端短路
4 芯片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 种情况,
1 芯片引脚搞错了,焊错了
2 电解电容焊反了

以上几种情况都没有,电流过大会不会造成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4 种情况,
1 芯片引脚搞错了,焊错了
2 电解电容焊反了

以上几种情况都没有

网友B:
呵呵,你自己好好查查吧……看起来你基本没调过电路,这个无非楼上这几条理由,但是电容焊反和输出电流过大都不会导致电压为0.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上几种情况都没有

给图给波形
证明给他们看

信息量偏小

网友C:
几种容易被忽略的可能性:
1、引线过长引起稳定性问题,不过从描述看起来不是很像。
2、78XX过载热保护,不过你的芯片刚上电还没热,不是很像。
3、78XX短路保护,例如外部过大的电解电容。有点像也不是特别像。
4、78XX  SOA保护,例如过I,输入过V,以及过I*V(瞬间的)。有点像也不是特别像。
5、掉电过程中,还没掉完,再上电出现问题。单片机这类问题见的很多,78XX没见过。不过也不能排除。

结论:四不像,楼主还得继续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级滤波电容为2000uF这个也太大了。

做实验了,增加到6600uf都没有问题

网友E:
PCB坏了?15V到7809断了。。。。。

楼主:
问题原因找到了,是因为正负电源的负载不同,导致正电源电压在断电的瞬间被负电源拉成负电位,这是启动电压不能够被启动。

楼主:
负电压将78系列的芯片输出调节三极管嵌位,最终导致不能够输出,谢谢大家的踊跃发言。

网友F(2017-01-13):
您好,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请赐教怎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请赐教怎样解决

增加二极管嵌位,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