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88F4051的烧写

楼主(2013-12-18):
S-LAB支持88F4051的烧写吗

网友A:
支持88F4051的烧写

网友B:
88F4051以前很少量的的IC不支持,现在支持了。

网友C:
是ISP模式。

网友D:
支持在线,脱机ISP,也支持KEIL下的JTAG仿真。

楼主:
哦,知道了

楼主:
结贴了,晚安

网友E:
SH79F081A的烤录问题,为什么我重新编译代码,烧录芯片后,还是没有更新,还是保持上一次的代码的状态!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谢谢!
PRO-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