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改变封装问题

楼主(2013-12-1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自己的封装是在原封装里修改没有重新命名的话,就在PCB中库编辑下UP封装,如果是修改成新封装并命名了,就需要在原理图中指定为新的封装,然后重新UP下原理图网络表,再在PCB中重新导入网络表。

网友B:
将PCB中的封装删掉,再更新下试试。

网友C:
把PCB中那个器件的锁定去掉就能修改了, 就是LOCK prims去掉对号

网友D:
99的做法:
先删除你加载的库
然后PCB 生成库 保存,
再加载这个库
好,进入这个库中,找到要修改的器件,改好,更新。
其他软件,同理
你没有改成功
1 是直接在PCB中修改,锁住的
2 你的库加载太多了,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