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程序运行出错

楼主(2013-12-18):
ORG 0000H
MOV A,#200
CJNE A,#200,QUIT
MOV A,#100
OUIT:
AJMP $
END
这个程序在KEIL2仿真时没有出错,烧到SH79F161时,运行出错了

楼主:
改了OUIT为QUIT,还是出现同样问题,即是KEIL2仿真通过,烧进SH79F161单片机后,无法用

楼主:
用汇编写了一个关于SH79F161单片机的程序
其中有一个功能是:
加1,后会有一个值,如:100加到200时,需要将200改为100
用这个程序不行
CJNE A,#200,XXX
而改为这个
XRL A,#200
JNZ  XXX
改为这个后,程序正常运行了

网友A:
用CJNE做判断转向与用XRL和JNZ做有什么区别?

楼主:
是啊,这两个汇编功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这时用CJNE不行,而用XRL和JNZ就行了

网友B:
可能是你的KEIL2出错了

网友C:
也可能是SH79F161D单片机出错了

网友D:
你是不是将程序下载下去了。我看是对的嘛

楼主:
在KEIL2中仿真运行正常,下载到SH879F161单片机中,就出问题了。只要是运行到CJNE时,没按要求运行下去。而改用XRL+JNZ后,程序正常,很是奇怪,我估计可能是SH79F161的问题。

网友E:
先换一颗79F161,看看,如果也是这样、
你将你的程序弄到最简单(不要有外部按键什么的,中断也不要),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嗯,好的,我试试,多谢了

楼主:
结贴了,晚安

网友F:
排除掉程序写的问题,如果头文件什么的都不改,就直接把其他8051单片机的程序直接写入,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