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关于随身wifi

楼主(2013-12-18):
最近360和百度的随身wifi很火,看了拆解介绍,本质是不是就是一个wifi芯片加一些电路,组成的wifi模块?有人能大致的讲一下方案设计吗?还有wifi芯片肯定也有好多不同功能,我如果坐应该选择什么功能的芯片?

网友A:
RT5350,AR9331网上很多这种方案,芯片也不贵,资源又多,150M,个人用足够

网友B:
这样的产品根本谈不上什么方案,没有什么设计上的技术含量,具体方案去WIFI芯片生产商的官网选型,唯一要求就是芯片的封装体积要够小。

网友C(2014-01-23):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软AP,
360的推广最成功

网友D(2014-03-26):
关于随身wifi方案,不错

网友E(2014-06-23):
本人用的360wifi,很强大。

网友F:
感觉360的随身WiFi是不错的

网友G:
WIFI种类比较多。最近新看到了一款CC的 。TI出的一款新的片子。

网友H(2014-08-27):
找原厂fae有好多方案直接选,自己几乎不会费神~~

网友I(2016-10-18):
首先,随身WIFI 其实是一个STA,不是一个AP。在硬件来看其实所有的协议层的东西都在使用PC的CPU。所以使用的芯片不会是AR9331这样的芯片,它只是通过系统自带的一些命令,WIN/Linux有相应的命令来开SOFTAP。 其实你可以使用笔记本的自带WIFI达到同样的目的。现在市面上的所谓随身WIFI,其实就是一个USB dongle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