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只有部分电脑能识别设备

楼主(2013-12-18):
我使用68013a制作了一个基于USB的数据传输设备,采用100引脚的68013a芯片,slavefifo模式,没有外加EPROM。可是使用时,发现只有部分电脑能识别设备,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A:
能识别的电脑的主板上USB芯片型号吗?

楼主:
发现能够识别的电脑的主板上USB芯片型号为Intel(R)82801E,不能识别的为Intel(R)82801G。

网友B:
不能识别的现象是

楼主:
电脑插上设备时显示unknown device,读取不了VID,PID。除了这个问题外,使用USB通信都是正常的。

网友C:
确实比较奇怪啊,没见过都,不好意思啊

网友D:
这么奇怪,USB识别不了还通信正常?

网友E:
这种现象应该与电脑无关,因为电脑主板上的USB芯片(一般集成在桥里面)都经过严格的兼容性测试,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E:
倒是与你自己做的板子的一侧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如USB线缆的质量、68013A的布线等方面,还是多测试一些为好。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楼主:
结贴了,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