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开关控制电路

楼主(2013-12-19):
一个开关k和三个灯xyz,要求实现:第一次摁下k,三灯全亮,第二次摁下k,x灯立刻熄灭,5秒后y灯熄灭,再过8秒后z灯熄灭。要求用multisim仿真出来,不用单片机,请大家给个设计方案。
关键是开关动作的识别用什么好?

网友A:
硬件电路可能比MCU还贵

网友B:
可以用纯数字器件实现,数字电路这本书看看

网友C:
555定时器就成~~~~~~~~~

网友D:
你的控制电路工作电压多大?
灯是什么灯?
低电压的LED灯还是220V的灯泡?

一片CD4011或CD4069就可以做到。
5V以下电压就用74HC00、74HC04。

网友E:
断电单稳态电路

网友F:
老师布置的作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