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大,AD采集尘埃粒子散射出的光脉冲信号怎么处理

楼主(2013-12-19):
我用一个激光照射到含尘气流上,散射出来的激光散射到光电二极管上,经过I/V电路处理 得到电压信号,该电压信号在粉尘均匀的条件下为50Hz的一个尖脉冲波。我要用AD转换器采集它时,是不是不能直接采,要加些什么措施让它变为一条平滑的直流信号才能采集??

网友A:
做PM探测产品,很赚钱, 正准备入手一台Dylos dc1100pro, 用来DIY家用空气过滤器

网友B:
哥们,需要了解两点,1,原理图你的PD偏置是如何来的,2你需要处理的是脉冲还是平均功率。
还有那个跨足上有个接地100欧什么意思,费解啊!

如果只是为了检测平均功率,可以输出加个低通电路呗。

网友C:
加一个积分电路,积分电容可以用开关复位。可实现尖峰电流到平滑电流的变换。采集完毕后,复位开关,准备下一个脉冲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哥们,需要了解两点,1,原理图你的PD偏置是如何来的,2你需要处理的是脉冲还是平均功率。
还有那个跨足上有 ...

PD未必一定要在反偏的情况下工作,零偏和反偏各有优缺点。反偏时结电容小,响应快,但是线性比零偏差。看你的设计需求,选择合适的偏置结构。

哎,论坛上很多评论都不涉及设计需求的探讨,过于技术。。

网友D:
散射法看来什么地方都有用哦;P
请问LZ,散射法来检测灰尘颗粒是行业内的成熟方案吗?还是使用特定传感器的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