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LCD显示驱动及AD简单汇总

楼主(2013-12-19):
file:///C:/Users/0/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天微电子  LED显示驱动

型号
显示类型
驱动总数
扫描键盘
封装
TM1616
7/4
/
SOP16/DIP16
TM1617
7/3  8/2
7*1
SOP16/DIP16
TM1618
5/7 6/6 7/58/4
5*1
DIP18
TM1618A
7/5 8/4
7*1
DIP18
TM1620
8/6
/
SOP20
TM1620B
6/7 7/6   8/5  9/4
6*1
SOP20
TM1624
11/7 12/6 13/5 14/4
/
SOP24/DIP24
TM1668
10/7
10*2
SOP24/SSOP24/SKDIP24
TM1623
11/7 12/6  13/5 14/4
8*3
SOP32
TM1627
7/10
10*2中断返回
SOP28
TM1628
10/7 11/6 12/5 13/4
10*2
SOP28
TM1638
10/8
8*2
SOP28
TM1639
8/8
8*2
SKDIP24
TM1629
16/8
8*4
QFP44
TM1629A
/
SOP32
TM1629B
14/8
8*2
SOP32
TM1629C
15/8
8*1
SOP32
TM1629D
12/8
8*4
SOP32
TM6932   TM1640
8/16
/
SOP32

TM1635
7/4
7*1
SOP16/DIP16 共阳
TM1636
8/4
2*8
DIP18 共阳
TM1637
8/6
2*8
SOP20/DIP20 共阳
file:///C:/Users/0/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天微电子  LCD显示驱动
型号
显示类型
封装
TM1621
32seg*4com 128点阵
SSOP48/DIE   LQFP44
TM1721
32seg*4com,128点阵,4*6按键,4PWM背光数出
SSOP48/DIE
TM1722
15seg*4com 60点阵
SOP24
TM1723
20seg*4com 80点阵 4*3按键,4PWM背光输出
SOP32
TM75823
52seg*3com,,156点阵
L/QFP64
TM1726
40seg*4com,160点阵
LQFP44
TM1727
32seg*8com,256点阵
SSOP48

file:///C:/Users/0/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天微电子  LCD显示驱动

型号
显示类型
封装
TM7705
2个全差分输入通道,16位无丢失代码,0.003%非线性 兼容AD7705
SOP/DIP16
TM7706
3个伪差分输入通道,16位无丢失代码,0.003%非线性
SOP/DIP/SSOP16
TM7715
1个全差分输入通道,16位无丢失代码,0.003%非线性
SOP/DIP/SSOP16
TM7707
2个全差分输入通道,24位无丢失代码,0.003%非线性
SOP16
TM7708
3个伪差分输入通道,24位无丢失代码,0.003%非线性
SOP16
TM7709
1个全差分输入通道,24位无丢失代码,0.003%非线性
SOP8
TM7710
2个全差分输入通道,24位无丢失代码,0.003%非线性,内置振荡
DIP14/SOP14

网友A(2014-08-29):
请问TM1638支持电源3.3V供电吗?驱动共阴极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TM1638支持电源3.3V供电吗?驱动共阴极数码管

可以
加我Q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TM1638支持电源3.3V供电吗?驱动共阴极数码管

这种只适合红灯,
蓝绿灯的电压都有3V
那种不合适
这个要保证电压不要低于3V
适用性不高
一般用电池之类的电压会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