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铺地问题请教?

楼主(2013-12-19):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分块铺铜的。

网友A:
如果使用allegro的话,可以分隔开的。

网友B:
注意高频部分和模拟部分分开,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完整的地平面就够了。

网友C:
你的想法是可以的,
2地之间放个0805的0R电阻
大胆去干吧,没你想象中的那么大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