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搭的限流电路分析

楼主:
想用一下图片中的限流电路,要求限制电流值:100mA.   对图片的电路理解不是很确定,模模糊糊的,还请各位大虾些帮忙做一下精确点的分析。
我要限制100mA电流,图中这些电阻参数值如何调整。过流消除后自动恢复。输出短路时,电流会很大,对晶体管的选用,有什么要求?
谢谢!

网友A(2013-12-19):
Vbe = 0.7V,也就是在100mA时R108上的压降0.7V,所以取R108 = 7欧,或略大,这样就可以用R109来调整实际限流值。

图中标注参数应该就是把电流控制在100mA时所用的数值

楼主:
谢谢 dontium, “这样就可以用R109来调整实际限流值”, 怎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dontium, “这样就可以用R109来调整实际限流值”, 怎么理解?

R1019与R1018是并联的,改变它们的总电阻值,以达到细调目的

网友B:
R1018是采样电阻,Q1012的导通程度跟R1018上的压降有关,而该压降由电流决定。实际门限可以测试确定,晶体管的选择原则是Q1013的额定集电极电流参数必须大于工作电流。对于100mA,至少得用8550。

网友B:
因为R1018的阻值较低,精确的限流门限不容易找到恰好合适的阻值,所以采用引入R1019通过并联来取得。

楼主:
嗯,懂了,感谢春阳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