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5连接目标板总是卡住,求帮助

楼主(2013-12-19):
在view-——debug窗口,显示TMS320F2812.ccxml与XDS 100V2 emulator_0未连接
右击XDS 100V2 emulator_0,点connet target。
右下角显示:executing  connect target,但就卡这里不动了。
但前面在TMS320F2812.ccxml的test  connection可以连接成功

网友A:
一直这样连接不上吗    还是连接成功过
可能性很多   仿真器稳定性不好  或者板子硬件存在问题
还有就是仿真器驱动是否安装合适

楼主:
谢谢您。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后,成功了。好像是概率事件一样。第一次成功。不知道后面还会成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这样连接不上吗    还是连接成功过
可能性很多   仿真器稳定性不好  或者板子硬件存在问题
还有就是仿 ...

谢谢您。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后,成功了。好像是概率事件一样。第一次成功。不知道后面还会成功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后,成功了。好像是概率事件一样。第一次成功。不知道后面还会成功不。 ...

稳定性不好   开发的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每天插拔很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不好   开发的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每天插拔很多次

请问右上角的未结贴(20),意思是需要**作下,20积分才能给您吗?我是新手,刚注册,不太懂论坛规矩。用DSP也是跑例程,交作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右上角的未结贴(20),意思是需要**作下,20积分才能给您吗?我是新手,刚注册,不太懂论坛规矩。用 ...

哦  有时间了深入研究一下

关于结贴给分的详细说明见下面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网友B:
建议检查下板子上的JTAG连接部分的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C:
板子电路很可能有问题,以前遇到板子的复位电路(RC)有问题,具体是那个电容C被焊成点解电容,所以有些时候仿真器一连接,就会出现卡死现象,开始以为是概率事件,后来发现是与复位电路有关,改正之后,这问题就解决了。

可以点击某一楼的右下评分,输入分值,然后点给分结贴就OK。具体看看新手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