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有源高通滤波器

楼主:
请问:
二阶有源高通滤波器在Av=2<3时怎么防止自激震荡?怎么进行补偿?

楼主(2013-12-19):
如附图所示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I4MzEyfGUwZTlhZGVlNmU5Yzk3ZmU2OGQzOGU2OTFlYzlhZmZhfDE3MzIyMTkwOTI%3D&request=yes&_f=.png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盼高手回复

网友A:
输入端 +/-  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 +/-  接反了,

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 +/-  接反了,

确实反了

网友A:
你是实物振荡还是仿真振荡,

网友B:
ls几位,电路方便设置增益、对运放要求低的sallen key 结构而已,并没有反。

上传个文档,建议楼主自己看。

没办法替你算,自己看运放是否有稳定工作的最小增益要求,如果有换运放。

如果没有,自己算稳定余量,不够的加个“补丁”补偿一下。

网友C:
调整电容电阻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实物振荡还是仿真振荡,

实物震荡,仿真时候有时候震荡有时不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几位,电路方便设置增益、对运放要求低的sallen key 结构而已,并没有反。

上传个文档,建议楼主自己看 ...

你好,看不到文档啊

网友D:
有看到一篇介绍运放稳定性分析的,看了一些挺不错的,运算放大器稳定性分析(TI合集),在TI的网站上可以下载到,楼主感兴趣可以看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