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用STM32F407-discovery做的USB audio device有点轻微的哒哒声,请教各位.

楼主(2013-12-19):
在使用STM32F407-discovery做的usb声卡时(16bit 48kHz)遇到两个问题:
1,不使用DMA传输,只用I2S中断来传送数据到codec,有些音乐背景会伴随有哒哒声(PC板载声卡没有).
2,使用DMA传输,不使用I2S中断时,依然和1一样,并且更多了点情况:背景会伴随一些奇怪的声音,(形象的说是好像有几个分身,一个分身比一个分身更透明,最后消失没有那种感觉).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能指教下,谢谢.

网友A:
音乐背景会伴随有哒哒声, 通常是因为数据中断引起的.
做个缓冲区空的指示验证一下, 再考虑增加缓冲等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乐背景会伴随有哒哒声, 通常是因为数据中断引起的.
做个缓冲区空的指示验证一下, 再考虑增加缓冲等方法来 ...

谢谢指教,目前测得增加了一倍的缓存暂时没能解决问题(几个RAM空间轮流使用那种).

网友B:
先弄清楚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弄清楚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播放一段烧写在FLASH的audio streaming,没有听到类似的哒哒声,所以判断电源等硬件问题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用fpga抓了下MCU送出的IIS timing waveform.发现LRCK有抖动的情况:
在signalTap的sample depth = 128K,sample clk 为IIS_SCK的情况下抓取了BDAT, LRCK两个信号的波形,发现在-8192~8192, 24576~32768这两段波形中,LRCK出现了抖动(即LRCK不是16个bit的1或者0,而是16bit中有翻转的情况.)我想这个会是引起"哒哒"声的原因.
图1:
图2:

网友C:
支持一下。还没研究这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