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730F149 ADC采集温度的范围是什么呀

楼主(2013-12-19):
(无正文)

网友A:
将电压转换成温度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电压转换成温度行了

错了,我是想问采集电压的范围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了,我是想问采集电压的范围是什么....

看手册啊

一般是
如果单端是VREF
如果差分+/-VREF

网友B(2014-03-10):
需要设置参考电压发生器,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