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产品建议

楼主(2013-12-19):
1、GD32的产品型号太多,没有必要;flash容量没有必要区分这么细吧,按照成本不相差1元的就没有必要区分;
2、产品的功能没有必要与ST的那么接近,与型号对应;107系列的可以融合207/407/417/429等的功能;
3、加SDRAM的接口,或者将FLASH扩大与SDRAM等绑定在一起,可以运行uclinux  http://www.emcraft.com 已经有STM32F407的port

楼主:
只要有足够的内存,207/107也可以跑uclinux

http://www.emcraft.com/index.php/products/234

NXP的LPC43XX系列里面 cortex-m0 都可以到200MHZ,GD的产品以后应该也可以到吧。

那与以前的ARM9也就差距很小了。可以跨越单片机与微处理器。

网友A:
只授权了M3的内核吧。

楼主:
cortex-m0 都可以到200MHZ,M3优化后更加没有问题。

网友B:
俺就一条建议:

整到407的配置,然后卖103的价格

网友C:
俺就一个想法,不管有的没的,零售了是王道。

网友D:
uc真的不是Linux的发展方向...

网友E:
为什么要这样子改

网友F:
价钱不一样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G:
版主最近很安详呀,赶快搞开发板的活动,才有市场的

楼主(2014-03-17):
GD 有没有加SDRAM接口的计划?

网友H:
引用 楼主:
GD 有没有加SDRAM接口的计划?

有类似计划,SDRAM要cortex-M5的产品了

楼主:
cortex-M5? 应该是CORTEX-A5吧,现在出A5的也就ATMEL与FSL两家。不上不下,比ARM9稍强,比A8/A9差多了。

看功能定义与价格吧,也就与ARM9可以比一比。TI 的A8 AM335x 都到5刀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cortex-M5? 应该是CORTEX-A5吧,现在出A5的也就ATMEL与FSL两家。不上不下,比ARM9稍强,比A8/A9差多了。

看 ...

是否叫Cortex-M5,还未确定,ARM要看是否有商标冲突,但肯定是Cortex-M系列。

网友I:
M5能达到什么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