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FP6293布局指南

楼主(2013-12-19):
FP6293,FP系列企业QQ:800009921

二 、Layout Guide: :

1.  大電流路徑 Vin 到 L1 到 LX Pin / D1 到 Vout,走線要粗,鋪銅走線最佳。

2.  L1、LX Pin 與 D1 三接點走線要短,鋪銅走線最佳,降低切換突波電壓。

3.  C1/C2 靠近 Vcc Pin 與 L1 , C3/C4/C6 靠近 D1 與 R3 , C1/C2/C3/C4/C6 的 GND 靠近 IC GND Pin(直接連接最佳,      若上下層走線要多打洞),此 GND 為大電流路徑,走線銅箔面積要大。

4.  Bottom 層剩餘空間全部鋪 GND,降低雜訊。

5.  FB Pin 訊號敏感,不要靠近開關切換點 LX Pin,避免受到干擾。

6.  分壓電阻 R3 接到 Vout 走線要短。

7.  分壓電阻 R3/R4 一定要靠近 FB Pin,走線一定要短,如下圖 Top 層 Layout 所示。

跟FP6291同样注意:

网友A(2014-06-22):
其实没必要铺那么多的铜箔。确实要铺那么多铜,也应该多打孔(以尽量减小顶层和底层任意两点之间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