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个波滤掉的问题

楼主(2013-12-19):
GPIO, AC, IO, pi, gp
情况是这样的:解码芯片8202的一个GPIO口,软件上设置初始置低,当该芯片上电时该GPIO口会出现一个宽200us的波峰(出现的概率不是很高)如下图
1、怎样滤掉,不知各位是怎么处理的?
2、加一电容?怎么计算加多大的呢?
3、由于出现的概率不是很大,在调试加多大电容时就会有点困难,不知各位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处理?
附:宽200us的波

网友A:
猜想,器件上电,输出应该是高电平,而你的软件设置是低电平。这个脉冲宽度(200us)正好是从器件上电伊始到执行你的“软件上设置初始置低”之间的时间差。

硬件滤波效果都不会太好,而且影响之后的信号输出。

可不以考虑设置为高电平,然后加反相器。或者,在上电之后屏蔽输出,经过延时之后再允许输出。

网友B:
2楼讲的有道理,你要搞清楚这波形是上电复位过程中不可控的那段时间还是可控的时间段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讲的有道理,你要搞清楚这波形是上电复位过程中不可控的那段时间还是可控的时间段内 ...

这个是这样的,示波器设置上升沿触发抓取到的,软件设置低,应该是在上电瞬间产生的。。

网友B:
额,那上升沿之前芯片上电了吗?另外,若是上电过程中的状态,这个状态可控吗,第一部分可以自己测试,第二部分可以咨询厂商

网友C:
二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