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没分,运放做跟随,负端输入,什么情况,求科普啊

楼主(2013-12-19):
第一次发帖,没分,这次倾我所有,分不是问题,关键是心里憋得慌,想不明白

网友A:
没图你说个J B:D

网友B:
1.   深度负反馈,反馈系数为1

2.   理想运算放大器输入端,无论是同相输入端还是反相输入端,输入阻抗为无穷大。

     反相输入端与输出端直接相连,全部输出电压反馈到反相输入端,因而反相输入端电压等于输出电压;
     反相输入端输入阻抗为无穷大,因而反相输入端的接入不会向输出端索取电流。
     同相输入端连接信号输入,由于同相输入端输入阻抗为无穷大,同相输入端不会向前级信号源索取电流。

3.  理想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增益为无穷大,即输出电压Vo为 净输入电压(V+ — V-)的无穷大倍。运算放大器输出为有限的电压值,那么净输入必然为无穷小(该无穷小的阶数与开环增益无穷大的阶数相同),所以同相输入端、反相输入端电压之差必然趋近于零,也就是说,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值趋于相等。

又因为运算放大器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直接相连,因而输出电压与同相输入端的电压相等,即电压跟随。

由于反相输入端的输入阻抗为无穷大,不索取电流,因而,即使反相输入端、输出端之间通过一个电阻相连接,仍然是一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B:
电压跟随,反相端无法做输入信号端。

虽然反相输入端的输入阻抗为无穷大,但输出端的阻抗非常小,理想情况下为零。

如果一定要接到某个信号线上,就相当于该信号线接到另一个内阻非常小的信号源(即运算放大器输出)上。

至于会不会损坏前级信号源或者运算放大器,就看他们所允许承受的电流了。

楼主:
感觉有点答非所问,难道是你们不懂我意思,运放做跟随,一般是同向输入,反向接在输出上。而我的疑问是如果反向输入,同向接输出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太懒了,这种问题自己去仿真下就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有点答非所问,难道是你们不懂我意思,运放做跟随,一般是同向输入,反向接在输出上。而我的疑问是如果 ...

楼主神人,首先是的的标题“原来是没分,运放做跟随,负端输入,什么情况,求科普啊”同样是神人才能懂你的意思
再者:“运放做跟随,一般是同向输入,反向接在输出上”还有不一般的接法?运放正端直接接输出,我孤陋寡闻,还没见过

楼主:
我从来没仿真过,什么都是想和算,刚貌似想通了,其实是虚短虚断误导了我,那样根本就不存在负反馈,输出结果应该是+VCC,或则-VCC,楼上哥们帮我仿真个,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神人,首先是的的标题“原来是没分,运放做跟随,负端输入,什么情况,求科普啊”同样是神人才能懂你 ...

刚开始我个人认为,反向端接输入,同相端接输出作为输出,也应该是跟随的接发,其实,我也知道这样不行,是想问不行的原因。刚抽了根烟,突然想明白了,这样不行。

网友D:
5楼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E:
菜鸟一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觉有点答非所问,难道是你们不懂我意思,运放做跟随,一般是同向输入,反向接在输出上。而我的疑问是如果 ...

那就不是跟随器了,运放输出不是最高值就是最低值。跟随器有跟随器的结构,输入输出同相、增益为1才能称为跟随器。

网友G:
建议泡上一杯茶,平心静气地去看康华光的书,看完你就懂了。

网友H:
不明觉厉

网友I:
反相接做跟随器的输入,则输出端需要进行反相,可加功率管反相缓冲或扩流,,不是没有这么用的,但是由于运放设计关系,这样容易不稳定;输出不反相的话成为正反馈电路,输出为某一极性的最大值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结题了。。。

网友J:
第一次发帖,没理由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