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5509A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3-12-19):
串行spi flash 24位地址
5509A  5509 烧写完全解决方案 比红尘的方便很多
使用说明:
1、打开hex.inf 把uartv2.out 修改为 您自己的out文件
2、双击运行hex.bat文件,会自动生成melp.bin文件
3、用CCS打开flash_burn工程,并在while(1)处设置断点
4、使用仿真器连接上目标板
5、加载flash_burn.out文件,并全速运行
6、程序在断点处停下后表示flash烧写完成
注意:自动生成的melp.bin文件名和位置不要改变,否则会出现无法打开文件

特点:烧写过程带提示,带校验功能!!支持AT25Fx spi flash 24位地址器件

我找到上述烧写5509A的方法,可是烧进去没反应,板子上只有GPIO4变低,对应灯亮。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Flash status register: 0x00
Flash  ID: 0x000000
Addr 0x000001: 0x00.
Addr 0x000007: 0x00.
Chip erasing....
Chip erase finish.
Addr 0x000001: 0x00.
Addr 0x000001: 0x00.
Open melp.bin success!
File size is 01280 byte.
Split Block Count is 5.
Split Block Left is 1.
Check error: No error
Block 0 !!!
以上是烧写提示,大虾看看哪有问题?谢谢!

楼主:
板子上有两个芯片,一个是EPM240T100C5N,是CPLD闪存。
另一个是AM29LV800BF,是BOOTLOAD闪存,烧写时时烧到哪里去呀?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ash status register: 0x00
Flash  ID: 0x000000
Addr 0x000001: 0x00.

建议你烧写完之后    通过读FLASH代码  读出数据并和要少些的数据对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上有两个芯片,一个是EPM240T100C5N,是CPLD闪存。
另一个是AM29LV800BF,是BOOTLOAD闪存,烧写时时烧到 ...

你的是HX5509吗   我给你烧写的方案

楼主:
VC5509A.你没给我方案啊?

楼主:
这个版主,怎么老是你给我回复,那两个斑竹来?从来不回复。还是你好。

楼主:
5509A可不可以用flashburn烧写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5509A可不可以用flashburn烧写呀?

flashburn是不通用的   只是针对TI的EVM板和外扩flash型号做的

楼主:
谢谢!好心的版主,刚才我没理解对。我看了一下,是HX5509A开发板,你给我烧写方案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好心的版主,刚才我没理解对。我看了一下,是HX5509A开发板,你给我烧写方案好吗? ...

楼主:
版主,你好。我试了一下,不行啊。提示成功了。可是GPIO4没拉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我试了一下,不行啊。提示成功了。可是GPIO4没拉低。

你掉电重上之后读取flash中的数据    与你生成的.dat对比一下  看是否一样
.dat里面的前两组数据不能写入

楼主:
DSP5509A烧写步骤.zip (55.08 KB) 好心的版主,这是我写的烧写步骤,你帮我看看,哪里有错误。谢谢!

楼主:
我上电出现汇编代码,怎么查看?从哪个地址开始?我是菜鸟,请多指点。

楼主:
是从0x10000开始看吗?不一样哎。是不是没烧进去呀?哪儿错了?版主指教啊!全靠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电出现汇编代码,怎么查看?从哪个地址开始?我是菜鸟,请多指点。

你的flash应该是在CE1区扩展的吧  这样的话  记得地址是0x200000
你写个程序  读取flash数据并打印出来看看啊
或者用memory看看

楼主:
版主,好像不是CE1区。你看资料上写的,CE1和CE2供CPLD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