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vc MAC用RMII,PC3(ETH_MII_TX_CLK)想配置成普通口,怎么配?

楼主(2013-12-19):
自己搞不定,求助了。

网友A: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B:
我也遇到这问题,不用的以太网IO扣TXD2 TXD3  RXD2 RXD3,还可以做普通IO用吗

楼主: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这样配法不行,还是悬空状态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的,就那几个参数。这个脚没有remap的,应该好弄的 多试试

楼主:
香水城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