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指导一下,关于电源选择方面的。。。

楼主(2013-12-19):
前辈们指导一下,关于电源选择方面的。。。想做一个终端,已经计算过,工作的时候功耗是3W,待机时候100mw以内。正常情况下都属于待机状态,工作状态不多。想选一个电池为其供电。系统需要的最高电压时5V。
请前辈们帮个忙啊。谢了

网友A:
要选电池供电
你还得考虑 电池用多久?
是锂电池还是5 7号电池
外壳多大?
是串联做降压呢还是单颗做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选电池供电
你还得考虑 电池用多久?
是锂电池还是5 7号电池

前辈  我就是不知道选什么样的电池合适啊  打算用5号电池的  不知道可行不  待机当然时间越长越好了  不过5号电池好像没有直接可以升到5V的吧  一般5号锂电池 都是1.5v
或者3.2V的

网友A:
3W 工作时间有多长,你算过吗?

网友A:
要用5号电池,自己先了解下电池容量
http://www.doc88.com/p-413980346041.html

网友B:
待机100mw以内?100mw在低功耗系统里面已经是巨大的功耗了,先明确一下你的系统的平均功耗再说吧。另外,锂电池看你用哪一种,锂离子电池3.6V,聚合物锂电池3.7V,铁锂电池3.2V,一次性锂亚电池3.6V(单节容量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待机100mw以内?100mw在低功耗系统里面已经是巨大的功耗了,先明确一下你的系统的平均功耗再说吧。另外,锂 ...

确切的说是15mw左右  但是我得流出一些余量  还有东西没选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W 工作时间有多长,你算过吗?

如果是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话 我估算了一下 大约4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5号电池,自己先了解下电池容量
http://www.doc88.com/p-413980346041.html

那有没有南孚的5V的啊  最好不要串联四个1.5V的

网友A:
南孚的5V 是没有的,
况且你需要5V 电池也不可能就5V 总有个电压范围,这个降压 或者升压IC 肯定是必须的
一般手持设备,待机5mA以下,
我建议 你4颗5号电池 2串2并 搞个升压 就OK 了
其实从结构和能效来看,内嵌单颗软包锂电 3.7V 3AH 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孚的5V 是没有的,
况且你需要5V 电池也不可能就5V 总有个电压范围,这个降压 或者升压IC 肯定是必须的
...

是的  我想用两节3.2V的5号电池供电  然后用稳压芯片稳定到5V  这样您觉得可行吗?3.7V软包锂电  电压也不够啊。另外 系统待机功耗确实是15mA左右  外设比较多

网友A:
5号电池 成本贵啊,
软包锂电最合适,
电压不是问题,通常的升压 效率最高段在3-4V之间,
关键是电池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