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三相电机TI instaspin-foc调试

楼主(2013-12-19):
我用TI的instaspin-foc方案来调试三相交流电机,测出了电机参数,但是 运行电机时,电机运转一会出现震荡,不知道这是不是PI控制器的系数不对?
有木有做过instaspin-foc调试的,求指导一下。

网友A:
帮忙顶  没有搞过

网友A:
个人觉得应该不是PI系数的问题吧    如果系数有问题   一开始效果就不好
是不是那个参数累计误差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应该不是PI系数的问题吧    如果系数有问题   一开始效果就不好
是不是那个参数累计误差造成的  ...

哪个参数?输入到速度环PI控制器的参数?我在程序里没找到什么参数累计。
现在给速度参考值0.1开始就一卡一卡的转,加大速度就转正常点,过会也出现震荡。好像给速度越大,转的时间更久。不知会有什么原因出现这种情况?
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参数?输入到速度环PI控制器的参数?我在程序里没找到什么参数累计。
现在给速度参考值0.1开始就一卡 ...

速度0.1转不起来很正常  速度越大可能问题还存在  就是不容易看出来
不知道频率能不能设置
具体我也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