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集线器的供电电源问题

楼主:
如上图,解剖一485集线器的电源部分(U16为隔离电源模块,为了上下信号采用光耦隔离),采用的是外部12vdc适配器供电,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MC34063是把外部输入12v转换成5v,为什么不省掉34063后外部直接采用5v适配器供电(以为采34063转换外部供电电压,是为了外部供电电压的宽范围输入,而其说明书是9--24vdc供电电压范围,明摆着是让选择12vda较常规的电压输入)?
2、如果壳体允许,可不可以直接放一5v开关电源?
3、是否是为了通信瞬间提供高瞬间电流,才使用的M34063?

网友A(2013-12-19):
一般来说 做东西,要考虑个输入电压范围,
举个例子:你系统需要5V 外接电源你就搞个5V适配器或者开关电源供。这是小菜鸟的做法。
缺点:干扰大,万一接错电源,全烧了。得不偿失
所以一般都是自己再搞个LDO 或者DC/DC 的。一是增加了输入电压范围,二是自己做的东西 关于纹波控制 做到心中有数。即使接错电压,也不至于全烧。

网友B:
当然可以采用5V直接输入,但这样做容易导致非合格电源被误接入,产品因此损坏算谁的?所以为可靠性起见,如果电源适配器接口采用常规的标准形式,那么板载电源是最好的选择。但如果将ACDC直接放于合体内则要求交流高压直接接入,这对安规的要求将增加,至少体积上就有严格限制,过薄是不符合安规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苹果的电源适配器很小,但厚度都不低。
至于用34063的原因,不过是因为其便宜,设计人员恰好熟悉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 做东西,要考虑个输入电压范围,
举个例子:你系统需要5V 外接电源你就搞个5V适配器或者开关电源 ...

版主所言甚是。
如果是产品采用DC供电的话,是得考虑DC电压的宽范围输入。而如果把AC--DC的开关电源嵌入产品内,那部分LDO就没有必要了吧。

网友A:
LDO 有必要
一般来讲 开关电源纹波比较大,
LDO 有效的降低了纹波。
当然实际应用 要灵活的。一般LDO 我都是加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