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L25Z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12-19):
进入引导模式后,向磁盘中复制官网例程到磁盘中,整个磁盘会清空,然后就没有任何反应,驱动什么都安装好了。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弄了很久了,换了机器也不行

网友A:
在MSD模式直接插上USB先就可以放.SREC文件进去执行,不用按复位键进BOOTLOADER。
BOOTLOADER只是让你把OpenSDA配置成不同操作模式用的。

网友A:
如果要进入Debug模式,可以尝试下
1.按住复位键
2.插上USB线
3.放开复位键
4.看到板子上的D4绿灯会一闪一闪
5.我的电脑中会多出一个叫BOOTLOADER的127MB的盘,把DEBUG-APP_Pemicro_v102.SDA复制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进入Debug模式,可以尝试下
1.按住复位键
2.插上USB线

我按你要进入debug模式操作,磁盘容量不是127M,是968M

网友B:
楼主真是遇到奇怪的问题了,我的xp系统装这个还算正常

网友A:
要不你把OpenSDA驱动卸载掉,重新到PEmicro网站下载最新的windows驱动PEDrivers_install.exe和固件Firmware Apps吧。

网友B:
楼主你问题解决没?
居然给我加分啦 谢啦

网友C:
我也是这个问题呀,奇怪

网友D:
请问楼主,问题是否已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个问题呀,奇怪

你的问题解决啊吗?

网友C(2014-01-20):
引用 网友D:
你的问题解决啊吗?

解决了,又装了一次。。。。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又装了一次。。。。就好了。。。。

那恭喜啊,麻烦你将帖子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