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刚刚画的交流电压变送器

楼主(2013-12-19):
这个  希望大家指点指点    这一块   感觉很多的错误

楼主:
这个是今天刚刚画的交流电压变送器     希望大家能够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
楼主对你的电路要求做个说明呗。这样大家也好知道你要实现什么目的。

楼主:
这个电路   输入电压信号0-300V    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   实现电压的检测    供电电源DC24V    目前的疑问    主要是电路 不知道对不对   希望大家查一查   看一看

楼主:
有人能帮忙看看吗    先谢谢了

网友B:
刚刚画的交流电压变送器
交流电压变送器是一种能将被测交流电压转换成按线性比例输出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的仪器。交流电压变送器具有单路、三路组合结构形式。

你的应该是单路吧, 不知道设计精度是多少? 测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