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学stm32,请问需要把delay.c,sys.c和usart.c中的程序弄懂吗?

楼主(2013-12-19):
我刚学stm32,请问需要把delay.c,sys.c和usart.c中的程序弄懂吗?

我感觉那里面程序好多号复杂啊

网友A:
最好弄懂

网友B:
打开看看是关于啥的,关于内核的,要看一下,结合内核介绍来看,学会基本操作,比如寻址、开关中断、中断服务程序怎么写之类。外设的,可以参考,但是要真正搞懂外设,还是得自己好好看看数据手册,不用太纠结于人家写的外设驱动。

网友C:
LZ看你发帖,猜测是用战舰的例程吧?推荐还是自己琢磨吧,最好一次性把一个外设的不同工作模式都弄懂,接下来再学别的,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D:
先把IO的初始化搞定了......算法上所有C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