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前辈们推荐一款芯片,调节一下电压。。。

楼主(2013-12-19):
(无正文)

网友A:
实在不行串接几个二极管,降压剩5V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串接几个二极管,降压剩5V就行了

呵呵 也行啊  不过是不是太浪费了

网友B:
负载电流要多大?根据这个参数才好确定用什么器件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流要多大?根据这个参数才好确定用什么器件最合适

工作时500mA左右,我打算选用TPS7350,您觉得可行吗

网友B:
做好散热处理,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散热处理,可以的

您的意思是在TPS7350上面加一个散热片?

网友B:
也就是6.4V转5V,压差1.4V,500mA,就是会有700mW的热损耗,最好是加散热片处理。
仔细琢磨下,这个对电池供电系统来说很不合理,电池电压会一直下降,那当单颗电池电压降低到2.6V以下,输出就不能稳定到5V了,所以还需要楼主权衡下,一是电池目标放电电压,二是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