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WARNING L13递归调用问题

楼主(2013-12-19):
void TestVin()
{

        uchar  p2=P2;
        ByteSignal         SINGAL_IO ;
        if(!LastError)
        {
                SINGAL_IO.BYTE=SINGAL_IN_ADR;
                if(SINGAL_IO.SI.VinH==0)
                {
#ifdef TESTVIN
                        LastError=ERR_VIN;
//                        Delay_ms(5);
                        SendError();
#endif
                }
        }
        P2=p2;

}
/***************************************************************************************/
void SendCMD(uchar Command)
{

        uchar DATA[MAX_CMD_BUF];
        uchar i = 0, j = 0;
        //Char4Float uTemp;

        if(BuildCMDArr[Command] != 0)
        {
                i= BuildCMDArr[Command](DATA+2);
        }

        DATA[0] = Command;
        DATA[1]        = i;
        i += 2;
        DATA[i++] = CMD_END;

        for(j=0;j<i;j++)
        {
                TB8 = 1;
                if ((j == 0) || (j == (i - 1)))
                {
                        SBUF=DATA[j]+129;
                        while(TI == 0);
                        TI = 0;
                }
                else
                {
                        SBUF=DATA[j]>127?127:DATA[j];
                        while(TI == 0);
                        TI = 0;
                        SBUF=DATA[j]>127?(DATA[j]-127):0;
                        while(TI == 0);
                        TI = 0;
                }

        }

}
   其中#define SendError()  SendCMD(CMD_SEND_ERROR_C2P);
丫的,这怎么就递归调用了呢?

楼主:
大神都去哪了呢

网友A:
看看这个**,可能能解决楼主的问题: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ac04b10100t25z.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可能能解决楼主的问题: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ac04b10100t25z.html ...

版主,我这两个函数是不在同一个C文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