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3-12-19):
(无正文)

网友A:
随时可以认为完成了,
因为没有协议

网友B:
中断接收,超过1.5个字节(如9600波特率,1个字节传输时间约为1ms,可设置为1.5ms或更长)时间没有进入中断就可以认为是一帧数据已传输完毕,实际设计可以适当延长

网友C:
没有协议,那就当“数据流”来处理,能检测到传完的,只有“断流”啊。

网友D:
可以用结束符表示,也可以用超时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协议,那就当“数据流”来处理,能检测到传完的,只有“断流”啊。

那如何来判断是否断流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如何来判断是否断流咧???

3楼说的“超时”啊。

网友A:
超时也是协议的一种

网友E:
没有协议,还是靠超时检测好点,根据串口设置计算一个字符的传输时间,超过多长时间没进中断就认为接收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