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智峰软件的使用

楼主(2013-12-19):
:loveliness:准备着手学习AVR,问个很初级的问题:怎么配置智峰软件,熔丝位啊什么的?网上说设置不好会怎么怎么滴。USB ISP下载器有,东西都有了,不敢动手啊,深怕弄坏了。是不是默认配置就行?请用过的回答一下吧!谢谢大家了!

楼主:
版主在不在啊?请求解决这个入门级的问题呀。谢谢!

网友A:
智峰软件是什么,不是用avrstudi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峰软件是什么,不是用avrstudio吗
就是这个。用这个也可以吧?就是那些配置不知道如何弄。谢谢你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智峰软件是什么,不是用avrstudio吗

是一家公司的上位机软件,他们的下载器比较便宜

网友B:
根据向导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每一系列的熔丝都有些不同,根据芯片手册、应用情况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向导配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一系列的熔丝都有些不同,根据芯片手册、应用情况来配置。

:)嗯,刚接触AVR MCU,听说熔丝位也是很有讲究的,后期再慢慢了解学习。使用默认已经可以下载了。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D:
查查数据手册吧,上面有介绍,一般情况默认设置就可以。

网友E:
如果是初学,最好看书上的介绍,另外网上一搜教程一大把,图文并茂,比说的清楚明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查数据手册吧,上面有介绍,一般情况默认设置就可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初学,最好看书上的介绍,另外网上一搜教程一大把,图文并茂,比说的清楚明白多了 ...

:)嗯,谢谢

网友(2015-01-19):
千万不要买智峰的编程器,他们的服务差得很,那个老板不知道是个什么怪脾气,还以为自己的产品很了不起,最近买了他的一个编程器,结果没法编程xmega的芯片,最后退货后还说不会再卖给我了,说浪费时间和邮费,这应该是我说的才对,这种人做生意跟做人一样失败!必定做不大,请大家擦亮眼睛,千万不要买智峰的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