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系列PC13如何做输出口

楼主(2013-12-19):
最近在研究stm32l系列,之前一直用的f系列的,画板子的时候把pc13做了输出口,现在发现不能用,有大神知道pc13怎么做io口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希望有大神可以帮帮忙。

网友A:
上个图吧

楼主:
就是用pc13控制一路电源,用的是si4953。

网友B:
RTC关了没?按参考手册上说,RTC_AF1 pin做为GPIO使用,几个要关闭的寄存器是否都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C关了没?按参考手册上说,RTC_AF1 pin做为GPIO使用,几个要关闭的寄存器是否都操作了?

把这几个寄存器关了问题解决了,自己看芯片手册一直没仔细看这个表,感谢grant_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