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为什么只能用C极驱动负载

楼主(2013-12-19):
NPN型三极管和PNP三极管负载为什么都只能接在C极,接E极来驱动有什么不妥呢?

网友A:
工作在共射极状态??

网友B:
谁说的只有C极驱动,
C/E都可以,对应反向/同相放大,E极的是电流放大,电压放大约等于1,就是常说的跟随器

网友C:
实际使用的时候C也可以接,E也可以接,就是下正反相的问题

网友D:
E极也可以。除了输入输出相位关系,E极输出,要求B极输入电压要高于输出电压,C极输出,只要足够的B极驱动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E:
三极管放大电路,EC都行

网友F:
楼主哪里看来的这个结论?老师教的??

网友G:
见本网站: 首页 > 应用 > 工业控制,晶体管驱动负载探索**中:“初学者使用晶体管驱动负载时,有时会错误地把负载接在晶体管发射极一端,如图3(b)所示,这样做负载上得到的功率会比较小。我们可以通过仿真来分析。”

网友G:
根据这篇**: “在负载相同情况下,无论选用NPN 型晶体管或PNP 型晶体管,负载接在晶体管集电极端时负载上得到的电压较大、得到的功率也较多,晶体管压降小。”
不是只能用C极,E极也可以,只是“为了使负载上得到较大的功率,应该将负载接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使用”。

网友G:
典型电路

网友H:
不能全面掌握BJT电路,就会得出这种极端片面的错误影响初学的结论。这是想学好模电学生之大忌

网友I:
上面的典型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确实大部分电路都这么设计。
这样设计的好处是:负载上得到的电压最高,三极管的损耗最小。
在有些小功率应用场合,负载电压稍微低一些没有关系的场合,也可以发射极跟随输出。

网友:
一般应用中负载确实接在C极,接在E极的话,当三极管工作时由于负载的原因E极的电压会波动,但是三极管导通的条件是基极的电压比E极的电压高,这就可能会导致三极管工作不正常。如果要用三极管做跟随器的话还是要接在E极的

网友J:
接在c级电压电流都会放大,接在e级只放大电流。

网友F:
人家说的是没错,E极人家是射随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L:
都可以。。。。

支持!当你忘掉一切时,就怎么用都可以,电路会依据需要而生,这就是境界。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见本网站: 首页 > 应用 > 工业控制,晶体管驱动负载探索**中:“初学者使用晶体管驱动负载时,有时会错误 ...

这个**显然有问题,电路的本意是三极管当开关管做驱动,Uce的电压已经说明了负载接发射级时电路有问题,原因参看5楼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在共射极状态??

如果是接在E极,那就是射随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长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面的典型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确实大部分电路都这么设计。
这样设计的好处是:负载上得到的电压最高 ...

嗯,实际测试过,接E极也可以,但是用电池供电的时候考虑还是要接在C极

网友N(2015-10-05):
**刚好有用。

网友D:
都可以。

但是,用 E 极,就需要 B 极的电压高于输出电压才行(NPN),不是太方便。 用 C 极,就没有电压限制了,只要发射结导通就行了。